请问这种标注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2-06-12):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不想要了?  可以隐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想要了?  可以隐藏吧

不是的,就是在一些放大的局部视图中,有一些很大的尺寸,如直径400,如果按实际标注的话,尺寸线会很长,超出图纸,您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标注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A:
直接删除也可以,让它在其他视图里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设置里面设置..

找了没有找到,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急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删除也可以,让它在其他视图里显示即可。

在其他视图中显示不明显,标注看不到具体的位置,所以标在了局部放大图里的,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号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标注设置里面设置..

其实也可以这样的...

游客

网友:
SW的工程图里您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呢?可否具体点?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在标注样式管理器中:隐藏尺寸线和尺寸界线后,再编辑尺寸(文字或公差);得到所需的标注样式。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您所说的标注样式是“系统选项"和"文档属性"吗 也就是”选项“ 好像找不到您所说的操作啊? SW工程图, 您能在详细一点吗?新用SW工程图出图,很卡!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这样的...

不好意思,这不是在SW中的标注....

网友:
9楼已经说了方法了,看来是楼主用得比较少,所以不理解。要么是太懒。

右键点不要的那一个箭头,选隐藏尺寸线;再点不要的那个尺寸延伸线,选隐藏延伸线。然后把尺寸拖到你要的地方即可。

要注意的一点是,尺寸不能选置中,要不能拖动。

游客

网友:
点错位置了!!非常感谢!是新用SW出工程图,不太熟练。

网友:
点错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