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式辊模拉拔

楼主(2012-06-12):
我想问下老师们:二连式辊模拉拔适用范围,是否适用于铅锑合金等软金属?如果适用于软金属的话其减面率在多少合适?

网友A:
我觉得适合拉拔你说的材料,应在拉拔模上选择。你说的面减少量该是断面收缩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适合拉拔你说的材料,应在拉拔模上选择。你说的面减少量该是断面收缩率吧

是的 是端面收缩率,传统是拉模 ,辊模可行么?主要是铅制管壳中间有药剂 容易变形

游客

网友:
没有用过辊模,了解一下同行业,不行就试制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端面收缩率,传统是拉模 ,辊模可行么?主要是铅制管壳中间有药剂 容易变形

谢谢,貌似辊模应用不是很广

网友:
和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