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铝板表面加工

楼主(2012-06-12):
要在铝合金板上使用磨头加工出如图的花纹,求教使用什么种类的磨头才能打出光亮的鱼鳞状花纹,还有,铝板可以刷什么漆后看起来很光亮的样子?

网友A:
呵呵,以前要加工这个效果,木棒+研磨砂!

游客

网友:
老马识途,还是经验丰富呀。

楼主:
有没有某种磨头可以直接装夹在摇臂钻上干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前要加工这个效果,木棒+研磨砂!

可不可以说的在具体一点呢,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说的在具体一点呢,前辈?

找比较松软的木头,车成所需要的直径,其大小看你的喜好,一般为20mm以下,截平研磨端,之后上铣床,加研磨砂,就可以啦!

游客

网友(2012-07-13):
学习了
那是啊。这花纹这么均匀,用数控机床啊。很快啊

楼主(2012-06-12):
引用 网友A:
找比较松软的木头,车成所需要的直径,其大小看你的喜好,一般为20mm以下,截平研磨端,之后上铣床,加研 ...

谢谢赐教,但感觉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板材加工,我要加工的板是1220*2440mm,如果整块板刷研磨砂磨的话,最后就要配清洗池来清洗。我希望可以用磨头来干打。

游客

网友:
上龙门铣咯,呵呵!磨头应该有的。

网友:
臆想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先加工后腐蚀,问一致性有保证。

游客

网友:
腐蚀做出的花纹发灰,光洁度差。这种鱼鳞纹要的就是不同方向有不同的反光,腐蚀法应该不适用。
你这个零件大,量不大,估计腐蚀可以解决的。腐蚀的原理就是化学药水通过菲林蚀刻过程。目前PCB厂家及一些金属钣金厂可以干这个的。原理你先百度一下,不行再问我。
请问老屈大侠,腐蚀是个什么样工艺,没听说过能具体点说说吗?谢谢!

网友:
按抓,等高手。。。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需要手感的话,可以拉丝处理,不需要手感的话可以蚀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手感的话,可以拉丝处理,不需要手感的话可以蚀刻处理

因为材料面积大,1.22*2.44m,数量多,每天要加工十几块板,可能用拉丝处理比较好,请赐教怎样拉丝加工处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比较松软的木头,车成所需要的直径,其大小看你的喜好,一般为20mm以下,截平研磨端,之后上铣床,加研 ...

这样啊!!长见识了!!非常感谢!!!

网友:
超声波抛光

网友:
垳磨 研磨

网友:
不需要木头的,用数控机床,Z轴要自己做,做成重力感应的,套上砂胶棒就可以做得很快,而且还能减去高度调整的麻烦。

网友:
不是上漆,直接上UV,也就是光油就可以了。

网友:
一天才10来张板啊那我的方法是通不过了,我这个是适用于大批量做的。

网友D(2012-07-13):
变压器外壳铝板,这个真的不难,因为我做了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外壳铝板,这个真的不难,因为我做了2台

对的,我们就是用来做干式变压器的铝合金外壳的。请问你们是怎样加工的呢?由于我们的资金有限,所以只能采取一些土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