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启动时QQ签名怎么去掉?

楼主(2012-06-12):
以前是没有的,可是某此打开同事的文件 出现了这个
然后每次启动AUTOCAD2007   就会出现
重装了AUTOCAD  深度清理系统垃圾及注册表 又重装  仍然没有用

百度了下 说清除  .fas 文件  也没效果

跪求高手  拜谢
(它是怎么做到那么顽固的?)

网友:
我打开ERP的时候就出现CAD安装窗口,我直接取消,不影响软件的使用,具体怎么消除这种现象,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今天下了个360CAD专杀工具,附件是解压后又压缩成RAR格式的
如果不行,可自己去网站搜索,舍不得积分的同志也可以去网站下载

我亲自试了的  去掉了开头的 “程序作者QQ号”之类
而且solidworks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