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的速度如何计算。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12):
如图,产品长度为260.要求每分钟输送量为100个;请问输送机的速度为多少米每分钟。 我是新手,多多指导!真心感谢你们。 最好有计算公式

楼主:
自己顶下,是不是问题太低级了,没人回答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搞过,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这里还少个数据,就是两个产品之间的距离,现假定这个距离是A吧;那么每个产品的长度就是A+260了,传送带的速度=(A+260)/(6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搞过,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这里还少个数据,就是两个产品之间的距离,现假定这个距离是A吧;那么 ...

按最保险的计算,A距离可设为零!因为是人工放置,有时候产品可能叠加在一起;按照你这个公式,貌似速度已经很快了啊,好像没这么快吧,呵呵!

网友:
自己是怎么认为的,按你给的总长1000,产品长度260,能放3个产品,两产品之间的中心距是315MM,算下来应该是31.5M每分钟

网友(2013-09-03):
这问题应该不难,但就是挺绕,待会解决

网友:
如果间距是A,我感觉速度应该是(A+260)*100/10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