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增压器设计高压系统降,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楼主(2012-06-12):
目前液压高压系统应用增压器越来越普遍,系统中使用增压器后,从泵到各个控制元件均采用低压元件,增压器安装在驱动终端。这大大减少了系统的成本。不仅如此,还可以减少系统元件数量和整个系统的体积,缩短系统设计选型时间。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用到过。不妨谈谈意见。

增压器输出压力范围30-300MPa
流量0.1-13LPM
增压比:1.5,2.0,3.4,4.0,5.0,7.0,9.0,10.0,13.0,14.0,16.0

楼主:
设计高压系统的高手多不多

楼主:
似乎好像大家平时上班比较忙啊。。。。

楼主(2012-07-16):
这有个简单的应用资料

网友:
用在短行程的还蛮好的

网友:
      增压系统的高压电磁阀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美国Peter paul的微型高压电磁阀,微型只有几厘米,高压可达5000PSI左右,防爆(UL/CSA),再高一点儿的压力美国方面限制老,呵呵。     技术交流可联系我:杨飞  1592288289

楼主:
目前在试验机、螺栓拉伸器、液压扳手、铜铝联系挤压机、液压剪、线缆挤压机、机床夹紧、压铸机、高压测试设备等方面有用到

网友(2015-04-07):
挤压机用到多少压力的增压器

网友:
貌似不知道

网友(2015-05-20):
注塑机哪里用液压增压器,貌是不用高压啊

网友:
快速制砖机,增压到50系统20

网友(2015-06-25):
引用 楼主:
目前在试验机、螺栓拉伸器、液压扳手、铜铝联系挤压机、液压剪、线缆挤压机、机床夹紧、压铸机、高压测试设 ...

试验机跟液压剪,压铸机,冒是不用吧???

网友(2015-08-19):
引用 楼主:
目前在试验机、螺栓拉伸器、液压扳手、铜铝联系挤压机、液压剪、线缆挤压机、机床夹紧、压铸机、高压测试设 ...

貌似压铸机用不到

网友:
120MPa的手动泵,电动泵,气动泵都是成熟产品呀。购买、设计都可以联系我。如果用到120MPa以上可以考虑用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