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上去就蹦刀呢?

楼主(2012-06-12):
车直径6mm的无锈钢外圆切到多宽?转速和进给量是多少?为什么我上去就蹦刀呢?我用的转速500.进给量0.02

网友:
设备?夹装方式?刀具类型?切削液?数控走心车303棒6车到4长12,转速4500,切速0.08,油切,京瓷CCGT09T304。寿命约500个每刃口。

楼主:
广数980TD ,三抓卡盘。乳化液。10MM车到6mm。手磨切刀。

网友:
转速在2000以上,切刀宽1个以下,或用螺纹车刀切。进给量自己掌握,如果是数控车,先在手工车床上试好参数后再上。

网友:
注意切削液的补给

网友:
我怎么看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啊

网友:
冷却要充分,10到6MM,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要么就是刀的角度有问题!经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点点,还有刀具的选择..

网友:
伸出太长打刀了吧,一夹一顶再试试。

网友:
工件伸出来短点,手磨切刀窄点,中心高对好,崩刀很大的因素就是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