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不合理 帮我改一下

楼主(2012-06-12):
这图是网上下的 我感觉轴承那个位置比合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根直径很大的轴要绕着底座旋转 图纸上却画了一对和轴配合的圆柱滚子轴承 我感觉这个位置设计的不理 不应该用那么大的轴承 我还是学生 没有实际经验 不知道这个位置该怎么改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要改动,需要尺寸图纸啊。

网友:
好似不是圆柱滚子轴承
轴承的大小跟结构也有关,有时不需要那么大,但轴的尺寸大,轴承也就大了
轴的尺寸跟强度、刚度、结构要素等也有关

ps:最好上个dwg

网友A:
看不清。直观感觉这个东西运动部分很高,外伸长,轴承需要承受很大的倾覆力矩,轴承选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直观感觉这个东西运动部分很高,外伸长,轴承需要承受很大的倾覆力矩,轴承选的没错。

确实有很大的倾覆力矩 按道理来说两个轴承这样布置很好能够承受倾覆力矩 图纸是一个圆柱坐标型工业机器人装配图
我个人理解那根轴直径得有30mm左右 选用这么大的轴承合适吗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啊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不知道将轴承改为回旋支承可不可以啊

网友(2012-11-23):
单臂吊吗?看不清楚!

网友:
那你说怎么合理,此结构轴向力比较大

网友:
按楼主提供的图纸分析,轴承的选型没错,该结构主受力是侧径向,选用这种轴承是对的。具体需要不需要这么大的型号,这个得根据实际计算来确定。如果楼主不能提供具体的使用参数,我们就没有办法分析轴承的型号大小,也就不敢挑别人的毛病,毕竟,挑毛病需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