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加工中心的进给与转速如何给?我用的是三棱系统

楼主(2012-06-12):
低速加工中心,进给与转速如何打,我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与现实实际上要相差很多,这是为什么S=1000Vc/3.14D      ,进给我忘了,我用转速计算出来的与现实中的不一样,求助为什么?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用的什么类型的刀具来决定和判断,不同类型不同直径的刀具,进给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额,这个问的是什么,什么是现实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问的是什么,什么是现实实际

现实实际就是,刀跑的很亮,不在公式的计算范围之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实实际就是,刀跑的很亮,不在公式的计算范围之内

刀跑的很亮是什么意思,是慢还是快,是走刀速度有出入还是主轴转速有出入,你给的公式是刀具线速度算主轴转速,一些加工中心默认进给速度是每分钟多少毫米,和转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跑的很亮是什么意思,是慢还是快,是走刀速度有出入还是主轴转速有出入,你给的公式是刀具线速度算主轴 ...

S=1000Vc/3.14d,这是主轴的计算公式,F=Af*ZS,这是进给速度的计算公式,本人用的加工中心1#要群机械  V-8,2#KING    FENG  KF-850     ,这些算出来,与实际的不一样,有的一样,我们用的模板,一般用的是王牌(亦Q235,查过) 切削速度Vc:高速钢    12--36     硬质合金    54--120
我利用这些计算出来,与实际不一样,是不是忽视了背吃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用的什么类型的刀具来决定和判断,不同类型不同直径的刀具,进给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过   : 第一种:     HADF   ZHENG HUAGN  HADF-Series  450   R3.0   CARBIDE ENG MILLS    ZHONGHUANG
                    第二种:YL  Tec  CARBIDE  END  MILL   CO12%
                  第三种:XN   Micro  Grain  Carbide   END   MILL     HRC-65度
这是我们常用的三种刀,第一种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1000Vc/3.14d,这是主轴的计算公式,F=Af*ZS,这是进给速度的计算公式,本人用的加工中心1#要群机械  V-8 ...

恩,你可以看看每齒給進量的選擇,當然,這些公式計算出來了,也就是一個理論參考值,實際的參數需要參考這個值然後通過試加工進行調整,也許你說的實際數值是已經調整過的數值

楼主:
说参考值是参考值,但也不会相差太远吧,但我利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工中心的操机师傅,相差太远了,还有就是, 我们加工中心的最高转速时8000,会不会有什么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