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弯曲机构,请教

楼主(2012-06-12):
类似折叠台灯的灯壁一样的能任意弯曲的机构怎么做的?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台灯上的那是软管。是机器圈出来的

楼主:
是新式的台灯,铁的那种,类似下面这种

网友A:
这种机构其实就是几个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其实就是几个铰链

怎么保证不会自己转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阻尼

能明白点吗

网友(点评):
就是弄紧点的意思噶呵呵

网友:
俺也想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和俺想像的一样

网友:
弹簧压着几个摞起来的摩擦片       把你的电脑显示器座拆下来看看 就明白了

网友:
铰链+阻尼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见过千分表的座子没有 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
现实生活中很多这样的实例,铰链加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