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调整好压力可以去除无缝钢管上的氧化皮吗

楼主(2012-06-12):
水刀调整好压力可以去除无缝钢管上的氧化皮吗

网友:
只有水应该不能完全去除吧?同问

网友:
铁锈可以去除。

网友:
可以去除的~原来有个客户找我线切割,但是氧化皮严重,又在凹槽里面,没法打磨。我就用水切割降低压力来把氧化皮吹走然后再线切割~
哈哈。实际经验,不过成本很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