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工件,一面两销定位:理论与实际是否一样?

楼主(2012-06-12):
求教一个基本问题,有一个工件,一面两销定位,理论上来说,定位销只起定位作用,加工中是不受力的,那么我定位夹紧以后是否可以撤去定位销?还有,我们在设计四轴工装时,一般都会设计一个定位销与转台上的T型槽配合,还有一个轴与转台的中心过孔配合,配中心的这个咱可以说是为了夹具安装方便,那另一个起角向定位的不是没啥作用吗,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定位销加工中是不可以去掉的,因为如果去掉了你就没办法保证工件受力后不会有其他方向的窜动。

网友A:
夹紧是夹紧,定位是定位。搞清楚,一面两销,一个平面控制三个自由度,两个销防转,夹紧了也不能把销撤去了

游客

网友:
实际上一个销可以限制5个自由度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按你的说法,在加工中要靠定位销来限制自由度,那销子不就是受力了吗?
概念清晰,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夹紧是夹紧,定位是定位。搞清楚,一面两销,一个平面控制三个自由度,两个销防转,夹紧了也不能把销撤去了

前半部的结论正确。后面的自由度还请仔细分析。

游客

网友:
自由度的分析没错啊

网友:
如能弄一个简单示意图就显得很清楚了。这要看具体加工的零件具体分析,没办法一概而论。
工装的定位销固然是起精确定位的作用,但做工装不仅只为了加工一个零件吧,也能起到快速装卡,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

游客

网友:
现在不考虑其他的,就事论事,夹紧完成后销子可不可以撤掉?

网友C:
不可以去掉的,比如你在四轴上中间的一个轴算是一个定位销,押紧之后你去掉那个角度的定位销,这时候工件不会随意转动的原因不是受定位销的影响了自由度,而是靠压紧的摩擦力在阻止工件转动,

网友:
基础的东西是不能怀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半部的结论正确。后面的自由度还请仔细分析。

两销防转与移动更准确

游客

网友:
按理论来说,加工中的定位销是不起作用的啊,如果还要靠它来限制自由度,不是和理论想悖了吗?

网友:
一般是不可去掉定位销的,但特殊情况下比如卡紧力足够大时,夹紧后拔掉销轴,同时切削力很小时就不会影响加工精度,这需要操作者经验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去掉的,比如你在四轴上中间的一个轴算是一个定位销,押紧之后你去掉那个角度的定位销,这时候工件不 ...

既然是靠摩擦力压紧的,那和角向定位的销不就没啥关系了吗,为什么不可以取消??

游客

网友:
你晓得你的摩擦力有多大吗?如果是精密一些的,不动则已,一动报废,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把销拔掉。

网友:
你好,我们公司专业做铝合金有14年丰富经验,从压铸到精加工一体化流程,拥有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100台左右,拥有三坐标两台主打国外产品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我的QQ339034619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加紧力足够大,看起来是可以拿掉的,但是能保证每次加工都能不受其它力的影响吗,要看你自己试验一下的了

网友:
定位是定位  夹紧是夹紧啊    这是基础理论知识啊  你钻牛角尖啦

网友:
不可以去掉,理论要联系实际。

网友:
理論么,在理想狀態下進行討論,這種狀態可以無限接近,但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紧是夹紧,定位是定位。搞清楚,一面两销,一个平面控制三个自由度,两个销防转,夹紧了也不能把销撤去了

两个销分析的有问题,一面两销总共控制五个自由度,平面控制z轴移动x轴y轴转动,两个销控制x轴移动z轴转动

网友C:
你真是懒的不要命啊

网友:
定位的作用是保证工件在夹具获机床中占据一个正确的位置,夹紧的作用是保证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保持正确位置。所以理论上是夹紧后可以去除定位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加紧力足够大,看起来是可以拿掉的,但是能保证每次加工都能不受其它力的影响吗,要看你自己试验 ...

定位件是不起固定、夹紧等作用的。如果让定位件在加工过程中也要承受切削力,那这个定位件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懒的不要命啊

呵呵,这和懒不懒无关,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理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实现。

网友(2015-03-24):
加紧后不用去除销

网友:
肯定是不能去掉的 如果去点会有偏差的  不信你可以去掉试试 如果是夹具啥的 你可以用三坐标测量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2015-08-03):
不能去掉,夹紧是加紧,定位是定位

网友:
有点钻牛角尖也。。。

网友(2018-03-14):
为了防止加工中工件发生移动,过定位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