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飞剪的的控制系统,请教

楼主(2012-06-13):
    社区里有人搞板带飞剪的吗?我是做冶金自动化控制的,但是在飞剪控制这一块不是太熟悉,尤其是高速的板带飞剪系统,我知道现在国内的飞剪设备的伺服控制器多是进口的或者台湾的。如果有人搞的话给一些意见,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是硬件系统,台湾的水平不行,中小的板带还可以用,规模大些的基本是欧洲、米国、小鼻子的,

玩这个东西,要分清几个问题,

1,数学模型,就是设备的动力学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以时间为函数的,

2,控制系统说明,即按照剪切工艺制定一个控制方案,

3,以数学模型与控制说明为蓝本,选择硬件,这时就知道用什么合适了,就知道器件的水平了,

4,之后是编程,这是最低层次的工作,就没有技术含量了,

你想玩这个的话,按阿拉这几条,走过来,就知道里面的故事了,完整走过这个过程,就可以随意玩任何飞剪,而不仅限于薄板,

网友:
没见过旋转飞剪,只见过摆式飞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