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气缸---图上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13):
有CAD档--现实了个框框8   以为是乱码,可在书上看也是个框框  不知道表示什么(PS:书上的那个图 4  5   7 三个参数前面是没有H的)

楼主:
-- 突然明白了-- 应该是表示正方形---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是正方形,对于正截面是正方形结构,可在正方形边长尺寸之前加注个框框符号。

网友:
都看不清楚。。。。。。很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 突然明白了-- 应该是表示正方形---不知道是不是................

回答正确

网友:
H代表正六边形,方框代表正四边形

网友(2013-09-27):
是正方形的标志

网友:
方8的材料   H代表六角对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