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压的

楼主(2012-06-13):
首先材料是圆筒形的,并不是平板的,不知道是怎么压的?

网友:
上旋压机,旋压机现在有自动送料,自动切断的,对于薄壁筒子,有内切方式的,毛刺比较小,

你这个产品,也可以用板料,落料以后接‘平旋’,但材料利用率不如用管料,只是工艺过程简单,不需要特殊设备,

游客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的确是旋压的

网友A:
用板料是不是更方便?

游客

网友:
用板料,工艺与设备都简单,但材料利用率低,小批量可以,但对于大批量,没有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板料是不是更方便?

受教了~一直做非标,没考虑过大批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