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修理切削液水泵!水泵压力不足,找了很多家都不行

楼主(2012-06-13):
谁能修理切削液水泵,现在水泵压力不足,找了很多家都无法修理,不知本社区有高手没有。附上图片,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外形可能是 带减压阀的摆动式油泵浦 ,找厂家买个回来换就成了呗。

网友A:
这么老了也磨损了,该换新的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B:
别修了,买个新的也就几百块钱,康百世的润滑泵就可以了

网友:
修理很麻烦,所以还是换一个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修了,买个新的也就几百块钱,康百世的润滑泵就可以了

我这不是润滑泵,是水泵。康百市和我的电机能配套吗?我们需要最小压力12kgf/c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了也磨损了,该换新的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才用了5年,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润滑泵,是水泵。康百市和我的电机能配套吗?我们需要最小压力12kgf/cm2

不好意思,看着油头马褂的我还以为是油泵,水泵我就不大了解了,至于和电机配套的问题,查一下样本看看

网友:
虽然这个东西很不全面
但是 请第一 看清说明书了后在 用, 第二了 检查 管道与水 ,  它好象有使用说明 权限一般不会坏

网友:
你这水泵应该漏。导致压力腔压力不够。检查下密封。活着把进水口该下点。要适量。看情况定

网友:
你这水泵应该漏。导致压力腔压力不够。检查下密封。活着把进水口该下点。要适量。看情况定 。也有可能是轮叶把压力腔磨大。叶片磨损导致压力上不去。

网友C:
找原厂家,应该可以修吧?另外看铭牌好像是转子泵,这个转子是粉末冶金的,天津有可以修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点评):
刚才搜了一下,是韩国亚隆的tp系列转子泵。好像在中国有代理,楼主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试试把主轴换上没有中心出水的刀看看,如果压力够,说明你刀具孔太大。
另外,如果一点压力没有就打开看看,可能机械故障,这时的声音会有异常(明显感觉在空转,无出水),我曾经用小马拉大车,两个小时搞坏,一点压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原厂家,应该可以修吧?另外看铭牌好像是转子泵,这个转子是粉末冶金的,天津有可以修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润滑泵,是水泵。康百市和我的电机能配套吗?我们需要最小压力12kgf/cm2

我们机床上有个格兰富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它的单向阀拆掉就好了。

网友D:
既然找了很多家,密封应该查过了,检查或者更换阀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找了很多家,密封应该查过了,检查或者更换阀门试试!

密封件都换了一遍,压力还是提不上来

网友:
从外形看,是齿轮式的,很有可能是冷却液内的铁屑造成其磨损。齿轮磨损后一般全换新的齿轮。如型腔也磨损,意味着报废。

网友E:
我也用的这种泵,中心出水的,经常坏,去买吧,15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这种泵,中心出水的,经常坏,去买吧,1500大洋

从哪买的?

网友:
苏州维多利亚

网友E:
错了,苏州维多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了,苏州维多亚

有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
0512-67079947

网友:
用5年算厉害了!这种泵压力调的高很快坏的!我这用的才2年!还是台湾的呢!厂家都说2年左右就会烂!

网友:
真的是悲哀呀!一个水泵都修不好!你那是哪里?是什么原因修不好?没找到问题还是买不到配件?

网友:
拆开清理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密封  看着像叶片泵   里面要是磨损了   就换个新的吧   修不了

网友(2013-03-08):
你这个是齿轮油泵,只能用来输送轻质液压油,如32号,68号都可以,不过,看你图片,好像是输送的是切削液,粘度变小了,输送的介质有了变化,当然没有压力了,你可以换油试下,如果不行,换泵就可以了,我们公司是专业做机床冷却油泵的,你可以百度,东莞市台润机械有限公司,可以100%搞定压力不足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油泵,你用法不对,换液压油就可以了,不明白可以联系我:13713076068

网友:
这是原装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