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车小了,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楼主(2012-06-13):
我们有一根齿轮轴,一端同外部链接的轴头车小了2mm,(原外圆为175,实测为173)该轴径处有锲键且轴颈长185,该轴的材料是45钢,请问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单边一个公里,有点难办,具体长是多少,如果是185,那基本很难解决。段的话,直接焊接一层吧,再车。45#材料能做轴吗,要处理调质的吧,一般轴都是先粗车,调质,精车,再处理,再磨

游客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不行。焊接是行不通。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车套筒过硬配合上,
是的,调质过了,在精车时出的问题,焊接后对机械性能影响大吗?另外磨完后能看出来是补焊过的吗?谢谢您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此事,用柴油发动机包裹曲轴的瓦片去垫,我试过,还可以,建议试一下,但是只是单件的处理,批量的就难搞了!

网友(点评):
就一件,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垫,这个尺寸是给客户配合用的,谢谢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帮这个轴在车小一点。然后车一个过盈配合的然后边缝焊拢

游客

网友:
直接报废重做,
在这个轴头上还要铣一个键槽呢,同轴头配合的是间隙定位配合,不想通过补焊的方法,想用其他的方法,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帮这个轴在车小一点。然后车一个过盈配合的然后边缝焊拢

觉得可行!

游客

网友:
是的所以我说受力要求不高的情况可以的,补充说的
这样对工件的性能就降低了 我觉得不可行

网友:
呵呵反正你考虑受力方面噶。如果受力不大应该还是可以

网友:
加衬套用不知道合适不?或者像上面说的焊上去一截过盈配合的衬套,再车也行!

网友:
改与之配合的孔

网友:
如果是单件,而且是自己装配的话,按楼上几位的办法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边一个公里,有点难办,具体长是多少,如果是185,那基本很难解决。段的话,直接焊接一层吧,再车。45#材 ...

个人觉得要是受力不是很大并且不是批量的话,加个薄村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要是批量就死翘翘了...

网友(点评):
就一件,这是减速机的输出轴,给客户配合的尺寸,输出扭矩53KN,谢谢您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报废重做.损失就是一两百块钱.(谁责任谁承担).以此为教训.修修补补另外花费的工时费用估计也不薄.而零件的品质也会大打折扣.且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点评):
我也倾向于报废从做,可是老板不愿意想修复从用,这根轴1760mm长,成品近400㎏呢。

网友:
把186再车小10个再镶套打气缝螺丝

网友C:
我教你个超级方法,你把你车小的尺寸再往下车,然后外圆车上1.5的螺纹,然后根据你的螺纹配个套拧上去就可以了。套的外圆留着加工量,拧上去以后再精车,磨削。
要是听不懂继续问我

游客

网友:
不错不错,这想法是犀利
主要是轴传递的扭矩挺大的,电焊的也不牢固。
点焊允许吗?
真是个好方法,可是轴传递的额定扭矩是53KN,该轴处还要铣键槽,且在工作时是来回旋转的,这样套会不会自动脱落啊?
lz不要用我的方法了,这位仁兄的很、、、强大!茅塞顿开!

网友:
要看受力大不大    如果受力大   还是不要加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教你个超级方法,你把你车小的尺寸再往下车,然后外圆车上1.5的螺纹,然后根据你的螺纹配个套拧上去就可以 ...

呵呵,谢谢夸奖,经验是需要互相交流地

网友:
类似情况我们也碰到过,这根轴是装在2970转/分、 粉碎机上的,装联轴器处的轴径小了几丝,最后是在轴小处镀了一层鉻。一般情况下是套衬套,然后在边缘处焊牢。

网友:
过盈配合加塞焊

网友C:
LZ要是怕开,就把套拧紧以后纵向在轴头跟轴根处打两个螺丝孔,用内六角销丝把轴根套连接起来,眼的外面用电焊稍微焊上,然后再精车这个轴,我保证如果车的好没人看得出你这个套是后做上去的。不知道LZ听得懂不,我不会画图要不就能给你画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我的轴上还要铣个键槽,那样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看出来?谢谢您的妙招。

网友:
用刷镀,听做过的人说,可以刷镀1~2mm的,什么轴磨损都是用刷镀方法修复的。

网友(点评):
哪种元素的镀层的安全厚度有这么大?

网友(点评):
具体不知道什么,周围有这个的可以问下看看。

网友:
直接补焊吧。其余办法都不行的。关键是你有一个键槽,怎么弄都会有问题。这么粗的轴如果焊接得当的话变形量应该不大,重新修研中心孔,车磨加工

网友(点评):
是啊,补焊时如果焊补的好,经过磨削后应该看不出来,可是铣好键槽后就难说了,所以不想焊补,

网友:
补焊后加工

网友:
想要好看样子的话,加轴套不可行(车不出),焊补是目前可行的(气保焊就可以了)。

你这个差这么大,直接报废才对,但公司不会让这么做的,中国质量就是从老板败坏的。

动力部分质量不过关,直接会损伤其他部件,如轴承;电机也会工作不平稳。

网友:
在车小多些,用0.2--0.3过盈套

网友:
别扯淡了,自己装配的部分还可以凑合,给别人练接的部分还琢磨嘛,报废。
发现论坛上,竟是一些想砸自己牌子的人。

游客

网友:
您说的对,要是自己装配18楼说的是个好方法,可是是给客户链接用的就不能这么给修补了

网友:
关键部位在车小点加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要是怕开,就把套拧紧以后纵向在轴头跟轴根处打两个螺丝孔,用内六角销丝把轴根套连接起来,眼的外面用电 ...

我感觉这样没问题,不知道别人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检讨,重做吧

网友:
如果是单件的话,是否可以考虑与其配合的零件进行配作。

网友:
表面能不能镀层啊,镀层留点余量再处理应该可以。不过有个疑问,45#能做轴么?不需要热处理么?

网友:
再车小一点,加一个轴套,用H7/s6或者S7/h6的压入配合可以不~

网友:
支持报废,重做!

做技术工作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不能听任老板胡来,否则你是害了企业,也害了老板,呵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呀。

轴车小了,刷镀是个办法,但一般是小个10丝20丝还有救,小两个毫米,有点离谱。

继续车小镶套也是个补救的办法,但一般用在不影响使用的非关键部位,动力输出轴显然不应该在此之列。不要纠结了,打报废!吸取教训吧!!损失点银子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