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求教

楼主(2012-06-13):
厚度为t(以4mm以下为例吧)的金属板(材料以304不锈钢为例吧)折弯90度,请教以下问题:
1、图a中r和R最小分别能达到多少?
2、若像图b那样切V型槽后再折弯如图c,则图c中R最小能达到多少?
3、图b中切口深度h应该为多少?
上学时不曾学过钣金,身边又无懂钣金加工的师傅,还望懂得钣金加工的前辈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若是钣金折弯,估计不有象B哪样做的,至于两个折弯半径,要根据板厚来的,现在内r可以折的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钣金折弯,估计不有象B哪样做的,至于两个折弯半径,要根据板厚来的,现在内r可以折的很小了

具体有多小呢?通常情况下有多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多小呢?通常情况下有多小?

你找一本《钣金工艺学》看看吧,否则告诉你这个了也没有

网友A:
主要折弯模具有关,V槽越大R就越大,上模的刀尖最小可以做到0.2mm,但实际折弯达不到,内R一般0.5个板厚应该比较合理

游客

网友:
多谢

网友B:
求最小弯曲半径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问题没有唯一答案。加工工况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各不一样。网上搜搜板材的最小弯曲半径,应该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对于刨槽后再加工,我觉得图中方案不太可行。那个槽应该刨成矩形吧?如果做成这种V形,加工时是不是会夹住上模而导致工件折不到90°?至于槽的尺寸,我觉得根据实际工况通过理论计算是可以得到理想结果的。
刨槽后加工会影响强度,除非这个东西对强度没有要求?

网友C:
R要按具体的模具有关,一般4mm钢板不用开槽,r=1mm直接用折弯机就可以。按简单的计算,板长度为,折一个弯减一个厚度。
我们这里,12mm以上的钢板折弯才用开槽,槽深度为板厚的1/3,计算板长的中心线以槽底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折弯模具有关,V槽越大R就越大,上模的刀尖最小可以做到0.2mm,但实际折弯达不到,内R一般0.5个板厚应该 ...

这个不一定了,我公司的3mm板子,上模的刀尖最小可以做到0.1mm,折出r=1mm,这得看公司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D:
上面的各位肯定是没见过刨槽的,做装潢还有货架的框架都是要刨槽,而且以2MM厚以下的材料居多这样折出来的内R角才小近乎为零,才美观.开槽图如楼主B图所示,槽深H一般是为材料厚度的2/3,如果材料性能允许有时可能会再开深一点.

网友:
至于A图的R 及r 这个跟折弯材料,跟折弯的模具有关,你上网搜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各位肯定是没见过刨槽的,做装潢还有货架的框架都是要刨槽,而且以2MM厚以下的材料居多这样折出来的内R ...

那么请教前辈,一般设备用框架折弯是否会采取刨槽措施呢?

网友:
设备框架一般不会,外壳有的为了美观会有,但是极少.

游客

网友:
多谢指点

网友:
因为框架一般要考虑 到刚度和强度,开槽之后,这两样就变得很差了.

网友:
我所说的有开槽的框架是所指鞋服的展架.

网友:
图A中的内r可根据你公司的折弯上模来定。一般最小可做到0.1~0.5。开V槽的方法是可行的,但要考虑强度,深度可做到3mm,这种方法我们也用过。你也可以先试试。

网友:
一般的折弯都是中性层折弯,内R 越小,钣金强度就越低,受力容易产生断裂。不建议你使用图B的方案来折弯,如果工艺上必须这么做,那的加上加强筋咯。

网友:
这个问题是没有确定答案的,理论上讲,在折弯机有足够的压力下,内R可以近似做到和上模刀尖R一样,在这个前提下,板材越厚,开裂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
开槽折弯,用于强度不大的零件上吧?

网友:
一般做装饰用的才会刨槽

游客

网友:
我们比较贪心,既想要装饰级的视觉效果,又想要工业级的牢固可靠,呵呵

网友(2012-07-24):
我也是新手 来学习了

网友(2012-11-18):
引用 网友B:
求最小弯曲半径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问题没有唯一答案。加工工况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各不一样。网上搜搜板材的 ...

V槽的方案是可行的 而且很普遍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C:
R要按具体的模具有关,一般4mm钢板不用开槽,r=1mm直接用折弯机就可以。按简单的计算,板长度为,折一个弯减 ...

现在刨槽后再折弯很普遍,一毫米左右的板子也有很多人要刨槽的。刨槽后再折弯,R会很小,但强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