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式顺序节流阀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6-13):
请问叠加式顺序节流阀是如何工作的?谢谢。http://www.rouding.com/classinfo/2404445.html  这个贴子说的跟书上说的一样,看不懂,哪位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网友:
你看书吧,无知的孩子

网友:
能看懂 还来找你 装葱啊

网友:
  应该是A口控制,原理图画错了。A的油通过阀杆内部的油道,到阀杆右作用面积上,高于弹簧预紧力,就可以推动阀芯移动,动到一定程度,连通P和P1口,开口大小受A压力比例控制,并且有最大开度的机械限位。
  再吐吐槽这个图画的....阀杆最左边,并没有画的和弹簧座连通,而是顶在了阀体很薄的一小块上,估计是作图失误,实际应该是通的。B口的位置原来应该在P1和P之间某个位置,为了躲开阀杆,估计加工得从两个底面打斜孔,于是乎就到了图示横截面的位置。B的斜孔通道是用虚线表示了。但是P1和P的斜孔画漏了,应该也有虚线。另外,从这个截面的P孔看底面的P接口,应该是能看得通的,所以小圆形的右半边应该是实线,而不是虚线

网友A:
B口是控制油路!通过B口的压力调节P到P1的流量!进而控制进油压力P!这个很简单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口是控制油路!通过B口的压力调节P到P1的流量!进而控制进油压力P!这个很简单的呀!

这是楼主连接帖子的原话:“
当油路A的压力大于顺序阀的设定值时,节流口打开;而当油路A的压力小于顺序阀的设定值时,节流口关闭。
”不过A,B都没关系了,知道有个口是控制口就行,实际不接错就ok。

网友A:
你那个图A口是一个通路,就没接到控制油路,虚线是控制油路,所以是B接的!和A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A口是一个通路,就没接到控制油路,虚线是控制油路,所以是B接的!和A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不是“你那个图 ”,是其他人的图,我只是对着图分析; 其次,再看看结构图上,阀芯直径上的虚线控制油路的孔是打在哪个口,最右边是比较腔的孔,而在另一边的控制油引自哪个口,是左边的A还是右边的B?第三,原帖也说的是引自A口,原理图和结构图略有出入,光看原理图是引自B口,结构图是引自A口,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着右边的原理图分析的,我说的是具体的结构图。只看原理图,我也说是B口接,但是原理图和结构细节不大对的上。
  再补充一下,原理图不大严谨,不应该是斜箭头的可变节流口的画法,事实上只是右边的机械限位来调节开口度上限值,所以应该用一个可调顶杆在阀芯下方顶着阀芯,而不是可变节流口的符号。

网友:
我看的是原理图!平时我接触的都是原理图,没怎么注意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