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版CAD中一横下面再打个箭头这个符号怎么打

楼主(2012-06-13):
就是螺纹标注中一横下面加个箭头这个符号 好像是叫什么沉孔吧?

楼主:
求助 求助  高手说说 谢谢了

网友:
LZ帮你顶个

网友:
那个是深度符号吧,自己画好,做成块,以后用到了导出来用。

网友:
代表打孔的深度

网友:
该符号用小x打出,然后把x的字体改成gdt字体就行了   这个方法可以显示你要的那个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