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工艺问题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2-06-13):
比如加工一个螺纹M16*1.5-6g    各位高手请看看我的做法,错了请指出,还望不吝赐教:从毛坯开始,经过粗车和半精车加工出外圆,粗车和半精车工序余量及其工序尺寸都按照一般的车外圆的查表方法和算法来进行。然后再查表查出M16的小径,用大径减去小径作为其背吃刀量,以其螺距1.5为进给量,再查表定出切削速度,接着,再进行转速转换,修正其转速和进给量(这里有个问题,本人觉得为保证螺距,进给量不宜修正吧)。

网友:
你说的是普车吧,不管普车还是数车,根据经验,外圆车小一点(主要为了与螺帽配合)。数车的话,就3个指令,G32,G92,G76
一般精度高的用G92,G76是现在用的比较多,没啥说。快啊,系统自动算参数,但是车出来的螺纹不是很好看。见过有些人这样用的,先G76。再G92,但定位一定要同点喔。这样配合主要用一些大的螺纹。普车的螺纹车削,我见过几十时年的老师傅,他主要知道最小直径,和螺距就可以车了,背吃刀量应该是自己控制的,想快就大刀点。想楼主那样说,转速转换,修正其转速和进给量,应该是为了光洁度和螺纹

网友:
要是没有要求的螺纹你可以随便车只要螺帽可以进去,要是老板告诉你要用螺纹环规检查你就要小心,一不留心止端就进去了那就废了

网友:
其实螺纹咋车都没什么吧

网友:
做什么都要查表,没有实际加工经验,书呆子一个。

网友:
用数车加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