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我有两台电机,出轴用联轴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强制同步!可行不?
对电机的线圈,电流有没有致命的影响!
知道的帮我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作为概念讲,这是不行的,因为电机的性能不可能一样,这么玩,必定有一个负荷大,另外一个负荷小,即所谓的‘拖带效应’,负荷大的时候,有一台电机会烧,

但有没有例外,也有,阿拉就玩过,因为工程大,用的电机多,阿拉上试验台特殊选择两个性能非常接近的电机,工作的时候再监测电流,也工作许多年,都没有故障,但一般的家伙没有这个条件,你玩不了,

作为设计讲,你应该用主从控制,无论是直流机或交流变频控制,都可以实现,不仅是双电机,即使4台电机的扭力杆系统,和八台电机的‘盘系统’都可以实现,这是正规的玩法,

网友: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