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标注时的乘号怎么写

楼主(2012-06-13):
倒角标注时比如说1x45应该怎么输入

网友A:
大写X代替,或者搜狗输入法,你懂得

网友B:
乘号利用特殊符号中数学符号就可以输入

网友:
我使用搜狗输入法“特殊符号”里面很多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写X代替,或者搜狗输入法,你懂得

感谢大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号利用特殊符号中数学符号就可以输入

在您的帮助下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
x  都可以。 别人明白就行

网友:
不建议用字母X,又不是找不到这个符号

网友:
谷歌拼音输入法在中文输入时,输入“*”就是“×”。

网友:
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字体设置 SHX字体:gbenor.shx    大字体:gbcbig.shx

网友:
不是直接用键盘打上去不就得了吗?也不用命令符

网友(2012-07-13):
x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的直接就是C几就好了啊!比如说1×45°就是C1 啊!!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