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是干嘛用的,求赐教

楼主(2012-06-13):
里面的圆块和圆块两边的铁块是干嘛用的,对面还有对称的一个圆块,两块的铁块之间还有一个弹簧。

网友A:
圆块是独立的还是和哪个齿轮一体的?类似钳口的那块板是独立的还是和哪个齿轮一体的?用在什么机器上呢?

网友:
看不太清楚,多弄几张图看下

网友:
前面齿轮与后面齿轮是在同一根轴上吗?与圆块接触的那个铁块外围还有其它元件吗?

网友:
等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是支撑或消除间隙,猜测的。

网友:
是不是变档拨叉啊?

网友:
没见过,介绍一下吧。

网友:
一张图,看不出啥东西

网友:
固定和调档?小哥,你多发几张啊!

网友:
类似拨叉一样的机构吧,你的图片信息量太少,除非做过这个东西的人,其它人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你光发一张 说不清楚 现在很多的机器 都是这种类形 想我们的下料机 ....

网友:
可能是车床里的超越离合器

网友:
应该是调速的吧,要不作为平衡机构,看得不是很清楚,要有具体的图片就好了

楼主:
这是装在凸轮轴上的两个齿轮,图片暂时拿不到,明天尽量取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块是独立的还是和哪个齿轮一体的?类似钳口的那块板是独立的还是和哪个齿轮一体的?用在什么机器上呢?

圆块是独立的,钳口的那块板总共有四块都是独立的,用在凸轮轴齿轮上

网友:
会不会是抗过载

网友:
图太少,看不清。但你说在凸轮轴上,那就是:起动减压装置!

网友:
好像是由凸轮轴为什么装置,如空压机、液压转向泵等提供动力,这个东西是传动过程中的减速振器。

楼主:
好不容易搞来的局部部件图

网友B:
这儿应该是减压装置,有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儿应该是减压装置,有缓冲作用

减什么压?就两个齿轮,弹簧和圆块什么的

网友:
图示不清晰,说得也不明白,如果这个机构与油泵相联接,就很可能是提前器!

网友:
是不是类似曲轴上的扭转减振器

网友:
我觉得像离合装置。

网友(2012-07-13):
应该是离心器,用来测速的。

网友:
多发几张图,这一张海不说明是什么上用的。这不是大家来找茬。。。。

网友:
圆块、铁块、弹簧组成的是柴油机供油提前器,随柴油机转速的变化自动调整供油提前角。

网友:
应该是变档拨叉

网友:
调速的。鉴定完毕

网友:
不知道,就一张图片。

网友:
就是减震的,在大型机械行星加减箱比较常见,行星齿轮减速比大,输出轮力矩大,弹簧在制动起缓冲作用。

网友:
  这几机构是不是在刹车的时候缓解惯性的   没看明白   请赐教

网友:
应该是抗冲击用的,也就是过载, 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吧

网友:
既然是用在凸轮轴上,倾向于是减压用的,圆块在离心力作用下向外甩

网友:
没见过,等高手回答

网友:
像是离心式的离合器之类的

网友:
嗯,应该是启动减速的····可以实现零速启动的装置吧!只是猜测

网友:
应该算是弹性联轴器。

网友(2013-03-27):
就一张图要不说的清楚点是什么上面什么位置的

网友(2013-05-23):
可能是离合器,离合杯,是自动挡里的

网友:
消隙的,鉴定完毕

网友:
我觉得是飞轮,看速度调整转动惯量

网友:
说提前器的朋友们能解释下具体工作情况吗?

网友(2013-07-08):
看不清楚,角度有限。多发几张

网友:
忘了,好像在那个车上看到过。。。。。。。。。。。。。。。。。。。。。。。。。。。。。。。变速箱上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