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检测报告有疑问,求解

楼主(2012-06-14):
加工的0.8模齿轮到日本检测下来不合格。这边测下来是JIS0~2级,到日本反馈有3级以上。拿回日本的报告复印件我发现日本那边齿形齿筋等都是按照测下来最高值作为判定标准的。就是说一个齿轮四十个齿,三十九个是1级,一个是3级,那么就认为齿轮是3级精度。我们这边看的是综合评价,类似的一般会评1级。请问下大家类似的话是你们会如何判定?是否是每个厂家自己有标准?

网友:
这样专业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这个在国家标准上应该有详细说明的吧,看一下关于齿轮测量的指导文件,上面讲得挺细的

网友:
齿轮测量结果是以实测误差最大的一个为标准的来评定级的,所以你的那个齿轮样品应该是JIS-3级,这是国际上标准的评定方式。如果你还有异议的话,建议将那个齿轮样品快递到世界最高级别的权威齿轮测量机构(德国国家物理研究院)的齿轮测量实验室进行测量。

网友:
由最差的一项决定哦。
我们这个齿轮(柔轮)评定指标DIN6, 实测达到DIN5。
若按最好的算,岂不是DIN1了。

当年日本鬼子忽悠我们客户说和瑞士的机器一样好,但便宜一半。
后期验收的时候指着某项指标告诉客户说“瞧啊,达到DIN5了。。。”

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