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检测报告有疑问,请教

楼主(2012-06-14):
加工的0.8模齿轮到日本检测下来不合格。这边测下来是JIS0~2级,到日本反馈有3级以上。拿回日本的报告复印件我发现日本那边齿形齿筋等都是按照测下来最高值作为判定标准的。就是说一个齿轮四十个齿,三十九个是1级,一个是3级,那么就认为齿轮是3级精度。我们这边看的是综合评价,类似的一般会评1级。请问下大家类似的话是你们会如何判定?是否是每个厂家自己有标准?

网友:
我们也是以最低级精度为该齿轮的精度,不看综合,看最差。谢谢!

网友:
请教高手:精度的判定有没有标准?谢谢!

网友:
如果3级会出问题,1级没问题,你39个齿是1级,偏偏用的时候那一个3级的齿出问题了,你说是按照哪个算?肯定是最差的算啊

网友(2012-08-08):
其实各国的标准不一致的,关键是加工的产品要符合客户要求的就ok了!

网友:
木桶原理吧

网友(2013-01-09):
肯定是按最差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