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表面的锈,且不减小外圆尺寸?

楼主(2012-06-14):
   亲爱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小弟这个东西是挖掘机破碎锤里面的一个轴承,怎么做才能去掉表面的锈,且不减小外圆尺寸?

楼主:
  麻烦大家了,谁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谢谢

网友:
锈本身就是已经腐蚀掉的表层,想再去除锈,又不减少尺寸怎么行呢?

游客

网友:
唉,那根轴要2k多,能返修当然最好啦。

网友:
小弟愚见能否除锈后镀铬处理!

网友:
更换一个新的成本更低啊,简单的做法用WD40

网友:
我们车间一般的做法是用细砂纸磨一下。

网友:
当然是
再买一个咯

网友:
wd40加细砂纸打磨

网友:
这是活塞,我恰好是做这个的
你这面是打击面,涉及到和中缸的配合尺寸,尽量换新的吧,如果单纯除锈的话会出现漏油问题的

游客

网友:
嗯 对,就是生锈的地方油封漏油、

网友:
普通钢铁除锈,我一般是先将工作放在柴油时浸泡一天,再用砂纸砂,最后还是用柴油清洗,去锈的效果不错。轴承钢就不知道能不能适用。

网友:
除锈后,再镀层,要保证除锈尺寸均匀,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可以表明喷涂一层特殊材料,在加工到原来尺寸,效果相当不错,但价格不一定比买新的便宜.

网友:
不减小尺寸可能比较的困难呀。你可以尝试用盐酸泡掉应该比其它方式减小的少噶

网友:
WD-40吧 酸洗 砂纸 最后效果均不佳

网友:
用稀释的硫酸洗。

网友:
你中钢是否已经拉毛?
如果拉毛了得话修复中钢,然后重新做一根配合中钢的活塞就行
如果中钢没问题的话,直接换一根活塞,活塞是易损件,国产的大概6-12个月就要更换的

网友:
泡油后用细砂纸打磨

网友:
想除锈还不减小尺寸不可能!另想出路吧!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一瓶除油剂就可以去掉了,不过还是会有一点点变化,很小!

网友:
换新的吧,凑合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