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端面,距离中心比较近的位置总是有刀纹,毛糙

楼主(2012-06-14):
车端面的时候,距离中心比较近的位置总是有刀纹,毛糙,凸凹不平。而距离中心远的却很光滑平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是用普车6240四爪卡盘车四方铁,要求光滑平整。

网友A:
实际中心位置的线速度降低了,进刀速度恒定不变造成的,不知道你的是普车还是数控车,如果数控车的话可以采取恒定线速度切削端面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心位置的线速度降低了,进刀速度恒定不变造成的,不知道你的是普车还是数控车,如果数控车的话可以采 ...

是普车,普车在车削的时候要怎样去改变进刀速度?

网友:
直径越小进刀越快。

楼主:
难道没有其他高手愿意施教吗?

网友:
到中心位置手动进给

网友:
或者用刀尖带圆弧的试试

网友:
我见过车间师傅快到中心时都会用手动进给的

网友:
是啊普车不可以弄恒线速度,那进刀是加快还是减慢才好呢,高手们回答一下噶谢谢

网友:
普车加工完,再上磨床吧。

网友:
走到快中心了就用手摇进去,摇慢点!或者把你现在的转速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