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折弯,可以这样吗?

楼主(2012-06-14):
各位大侠,以下如图边能这样折弯吗,先不谈尺寸假设尺寸没问题,可以这样折弯吗?

网友:
如果一定采用折弯的加工工艺,如图所指的圆弧部分不可能实现。这段可以采用拼焊的方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谢谢,我想也是用焊接,就是想问下能不能用折弯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也是用焊接,就是想问下能不能用折弯搞定

折弯所使用模具都是直线型的,因此无法(直接)加工曲线。
拼焊效率低,而且焊接后焊点消除也很麻烦,如果量大,建议使用成型模具,效率高而且省却后续工序。

网友:
楼主看看折弯前后该部分的面积是不是相差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所使用模具都是直线型的,因此无法(直接)加工曲线。
拼焊效率低,而且焊接后焊点消除也很麻烦,如 ...

一套成型模具大概多好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成型模具大概多好钱

这个要问专业搞模具的,我不懂这其中的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