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时各种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2012-06-14):
请问各位老师,在CAD图纸画好时,怎么选别用哪种材料呢?我上网 搜了一些,都很是笼统,不太具体。比如说:铁(Fe)分几类,各类的强度,耐热度,机械强度等等。我不太清楚,哪位老师能给具体介绍一下呢。就是常用的材料。比如SKD11,AL,啥的。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个一句话说的清楚,就大学就不需要开材料力学,更不用有材料专业了。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来学材料

网友:
机械手册有有专项介绍材料的

网友:
材料这个东东哪是这么容易就懂的啊,理论加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东西属于实践的  实际工作中可以参考相同类型的图纸选用的材料

网友:
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懒,我就给你说2个,就夹具来说,那些小机构你都可以选用45钢来做,需要焊接的底板就选用Q235.   这2个材料用得比较多,不过以后还是要去看书的哦,特殊实用环境的材料选用很重要的哦

网友:
选材要考虑强度 刚度 挠度。。。。。。材料力学要懂

网友:
拿本材料力学学学就会了

网友:
一般企业记住几个就好了,做工装,什么连接板之类的用45,焊接Q235,经常会撞一下,用40Cr淬火,一般传动轴20CrMnTi,好一点用20MnCr5,工具钢,锥子什么用T10

网友:
呵呵,我明白你的这种状态,你最需要的是一套<<机械设计手册>>,这是个高大全,一辈子都用得到...

网友:
这玩意咋说呢,搞一套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然后结合实际选材就好了 咯,综合考虑安全性,合理性,经济性我想就差不多了

网友:
学好材料力学就没有这种疑问了

一般都是根据计算得出工件所受的最大力,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再结合受力面积,材料的强度来选择合适的材料。当然实际运用没这么简单,还得考虑寿命,材料可加工性,经济性等很多因素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上有的

网友:
参考图纸用类比法去设计

网友(2012-08-08):
要把这方面弄懂弄透,需要理论基础,了解各种材料的性质和加工的特点,再加上到车间一线的实践,多做总结,渐渐的就能够弄懂如何去选择。

网友(2012-09-22):
机械设计手册 里面材料的参数很全,虽然有些参数和现在有点差别,不过已经够用了!

网友:
网上找的,介绍的较全,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查一下机械工程材料和机械设计指导书

网友(2012-10-22):
机械设计手册上很全,有时间可以看看,但太多了,还是要知道所在的企业常用的。另外就是别人的图纸里有的,看多了可以总结出常用的材料。

网友:
我也是这种状态,都是参照以前的做法......

网友:
这些是基础知道,你要多补充一下。

楼主(2012-11-21):
大侠,帮忙介绍些资料好呗!谢谢了

网友(2013-02-21):
学习了,18楼给的资料很实用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和“请问,怎么设计一台宇宙飞船?”一样

楼主(2013-12-19):
各位大侠,图片中的开孔,应该怎么标记啊?

楼主:
我标记的是M4,通孔的深度是18,我觉得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标,求各位大侠给改改。

网友(2014-02-01):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多看多总结

网友:
简单的你自己可以选择,迟疑的、重要的可以联系我,我们是专业的,锋王金属材料应用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