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及倒角怎么做好?

楼主(2012-06-14):
请加工师傅看看这个槽及倒角怎么做好?

网友:
是什么材质,厚度多少,都没有说,不好讨论·············

楼主:
材料为A387-GR22-CL2    尺寸不是都有吗

网友A:
不都是圆吗?车加工啊,还有什么不好干的啊。,数车

网友:
线切割如何?

网友:
图没看懂啊。。。

网友:
普车的话,效率有点慢,建议分粗精两道工序先把5个34.5乘16的槽粗加工,然后将槽宽度加工到34.5,再加工T型槽里边10乘10的尺寸(这个加工时,可以先粗加工一下,然后用成型刀连倒角一次做好),最后倒外面的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圆吗?车加工啊,还有什么不好干的啊。,数车

你看清图纸了吗?

网友:
用燕尾槽倒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