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输出压力的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4):
如图活塞直径110mm, 伸出缸外的活塞杆直径63mm,  工作的时候是活塞杆带动调整螺杆从而推动作用杆工作,   实际的输出面积应该是直径52mm的这部分是吧?

如果油路的额定压力为20Mpa ,那这个输出的压力应该是以哪个面积计算啊?如果作用杆前面再连接一个尖形的零件 ,那这个尖作用在加工零件上的压力是不是就不用考虑面积了?

我不太明白 ,  麻烦懂得大侠给解释一下 。  十分感谢。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   实际我就是想知道在油路20Mpa不变的情况下,我的活塞面积做到多大才能达到最终的输出压力  我想达到的输出压力是8000kg     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压力是以哪个面积为准?我说了最后工作的时候是作用杆上连接一个厚5mm的一个矩形件,就是用这个矩形件的一个直角的角尖去挤压要加工的工件,  这个压力是多大?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我说的  呵呵   不明白请留言  我再解释  谢谢

网友:
你招聘一个液压工程师帮你

网友:
帕斯卡原理,计算有效作用面积即可,20MPa压力不够,加上背压27MPa才可以

网友:
貌似面积是110减去63剩下的那部分面积吧,我记得学过,工作部分也没压缩液压油呀。

网友:
同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