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工直径48和29.9的孔,同轴度不好

楼主(2012-06-14):
我加工直径48和29.9的孔同轴度不好。请问那个高手可以帮我解决。。谢谢了

网友:
你把图纸传上,大家才好说。

网友:
你是 怎样加工的,大概零件是怎么样,你要贴出来,人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
人品问题。

楼主:
就这个产品。。。。大家帮忙看下啊。。工艺没有问题的。。。坐标都是吻合的。。。

网友:
搞不清哩

网友:
装夹变形

网友:
四个孔的同轴度是否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误差。那就是间隙问题

网友:
如你所说,你的工艺和程序都正确的话:
如果是一把刀具加工的,可能是:A、工装装夹不对,夹紧力使工件弹性变形。这种情况下,工件在工装上没有松开时两个孔是同心的,当失去夹紧力时,弹性变形使两孔不同心。B、毛坯件内孔余量不一,有余量偏心现象,且切削系统刚性不够,造成两孔不同心(从图片上看,毛坯外形质量挺好,余量的原因可能性不大).C、两内孔加工余量相差太多,且夹紧力不够,在加工第二个孔时产生工件移位现象造成两孔不同心。(此类工件,很多人加工时怕产生变形,发生上叙A的情况,导致夹紧力不够。)
如果是两把刀具加工的,可能是刀具重复定位不精确造成的两孔不同心等等。还有是镗孔加工的话,镗小孔的刀具后角问题,你看看小孔光洁度就知道了。
当然产生不同心原因还很多,没有现场看到,也说不清楚,还是要靠你仔细分析。 ok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哦。。谢谢

网友:
1. 4个有同轴度的孔,单个依次做。(机床单向定位)
2. 孔依次做的时候,两把精镗刀换刀的时候不要移动工作台。
3.你加工这孔的时候,基准平面一定要要。
4.装夹变形。
5.镗刀刀杆和刀柄的跳动你要打下。
6。镗刀柄在孔径的0.7-0.8,刀片的选择是否正确。
7.粗加工大切削后,有没有实效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