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比例和标注比例,请教

楼主(2012-06-14):
        我们画图的时候,要按1/100比例画图,要怎么设置才能直接输入原来的尺寸,图中就为1/100,然后标注的时候是原来的尺寸?
       我一般是算的,比如图中为2100mm,就在图中画21mm,标注是设置比例因子为100。如果遇到画图比例不是整十整百的话就很麻烦了。
       有朋友说先按照1:1画,再缩放到合适的尺寸,然后再放入图纸中。但是如果要先设置好图纸再画呢?

网友:
设置好比例画图,标注的时候是原来的尺寸.

网友(点评):
你说的比例是标注的比例吗?

网友:
建议 弄个天河什么的   二次开发过的吧    或者直接换软件把          没二次开发过的  CAD  太蛋疼了

网友:
你应该想想他这样要你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想把有些不是整数的变成整数吗?还是……   不要他怎么说  你怎么做   想想后面的本质   纯属个人意见   如有错误   纯属巧合

网友:
那就按照图纸的大小,算出大概的比例,设置好后在画图

网友(点评):
然后图上的尺寸再算成相应的比例画到CAD上?

网友:
标注以后再双击修改呗,一个一个修改

网友:
比例缩放

网友(点评):
画好了再sc缩放下吗?

网友:
选择合适的图幅,A0   A1 A2 A3 A4 ,如有加长的也可。先按尺寸大小,在图框外,实际大小画图,最后放大图框,到图放得下为止,注意按国标的比例放大图框,在标注时,选择修改标注样式中的标注特性比例后,你图框放大多少倍,全局比例就选多少倍,这样标注出来就是合适的了。

网友:
不是整十整百的,你就把比例因子输入小数即可。如果除不尽的小数可输入分数形式

如:1/3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