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转台检测设备,电机功率如何确定?

楼主(2012-06-14):
本人学生,现在设计一个转台检测设备,在选择电机时有点困惑:电机功率如何确定?
因为设计原因,打算采用立式电机直接驱动转台,中间不要减速装置,速度由变频器控制。这个“电机转矩”该如何计算呢?希望老鸟们支支招,我在网上也找了不少资料,但是没有发现满意的答案。

网友A:
论坛有关于转台设计的资料,楼主先搜一下看看吧,直接搜转台就可以了

网友B:
哈哈,第一楼,不带减速的话就直接读电机铭牌上的扭矩咯。再乘以电机的效率,就是实际输出扭矩。你没说转台多大呢,检测什么件呢。为什么不用减速机呢?用减速机一样可以精确定位,用变频器的话,电机上挂个同步带带动编码器。其实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关于转台设计的资料,楼主先搜一下看看吧,直接搜转台就可以了

好的,第一次来这个论坛,还不太熟悉,谢拉,那我先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第一楼,不带减速的话就直接读电机铭牌上的扭矩咯。再乘以电机的效率,就是实际输出扭矩。你没说转台 ...

因为设备设计结构的问题,所以就不带减速装置了。现在主要是想估算设备的转矩然后再进而选电机,所以电机名牌的上的参数还用不上。以前都是接触过卧式电机,用齿轮或者皮带驱动,这样的扭矩计算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现在是立式的转台,第一次设计,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