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式龙门铣,好几个困惑,厂里老人不愿说,怕抢饭碗

楼主(2012-06-14):
图上这种老式龙门铣(没有数显只有一个电流表)

1  在加工过程中快倒数的时候是靠手动调节的吗?小床子都是先划线快到数的时候关自动手动调节到数,这大家伙不可能跳下来跑床子边用手调节吧。

2  如果加工位置长度过大没有量具测量如何取得基准面与加工面间的精确距离?很多师傅说大工件需要靠机床自身去测量。

3  在加工过程中如何计算现在的实际距离?以前小机床可是看刻度盘旋转几圈来读取,加工过程中要盯着加工面不可能再跑下去看度数盘吧!

4 有人说必须用千分表打表,以前也打过就是先加粗加工用量具测量实际数值后利用千分表精加工,可是这大家伙没有量具测量怎样打表。

小弟我初次接触打工件加工,对龙门机床也确实不熟悉。请各位不要吝啬你们的经验,权当带带新学徒了。先谢谢了!!!

请老鹰版主帮忙顶一下,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找不到关于龙门铣床的,书店我也跑了好多次也没有类似的书籍,厂里的老人也没人愿意说,怕抢饭碗。

网友:
先说说干什么活,我们这龙门铣没啥精度高的活,电控柜,有调节钮,可调节快慢。还有你第一句,加工过程中,你会站在机床上吗。不会吧。

游客

网友:
不管精度要求怎样既然学就要学精,能控制在机床本事误差上就行。现在虽然有可能要求不高保不齐以后用不到。所以还是按照精的来弄
不至于站机床上旁边有梯子,反正上下麻烦

楼主:
各位有啥说啥,就算我问的有啥毛病都可以提,有问题提出来好解决最怕的都不吭声是最可怕的。我是真心的想多学点

网友:
大机床都是有付手的,比如立车,俩人干一台。我们这都四五个人干一台机床。

网友:
不至于吧?!看你这床子也没啥精度,应该加工的工件也没啥高要求吧。

游客

网友:
我想再差也有正负10多丝的误差吧,那我就想做到尽量靠近这个误差
再没啥精度,也要发挥它的极限吧,老机床虽然不如现在机床好用但是一定有适合老机床的办法

网友:
你第二个问题,不是数控,怎么靠机床来量活,检验怎么验。我们这是有用机床反尺寸,但是数控。

网友:
此题不会。但是提个建议,兄弟这么老的床子迟早会淘汰的,不学也罢

网友:
任何工件都是通过测量来保证工件的正确性。你这机床同样也是,粗加工后,通过测量剩多少余量就进多少尺寸。

游客

网友:
那通过何种方式去测量,手里没那么大的量具呀

网友:
你这个还不算老式的,俺用过一台没有没有厂家的破龙门刨改装的龙门铣,那干活别扭,干精细活,一个人甭想干,传动系统齿条的,用调速电机控制走刀,想停时,须提前关闭走刀,因为惯性原因,停止后工作台还要往前走一截。

游客

网友:
那请问精细活你们是怎样保证尺寸的?

网友:
大工件的公差数值也是很大的,所以测量工具的刻度也可以大一些,大到卷尺的刻度范围了!
龙门铣床一般不需要打表,但是精密零件找正时也有可能打表检查。

网友:
龙门铣床你找我呢我帮你解决有什么不会的请教我就可以了啊全包了啊

网友A:
以前做的是数控龙门,精度相当高,你这个的话卷尺量好,后面在用卡尺吧,机床精刀地话,有刻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的是数控龙门,精度相当高,你这个的话卷尺量好,后面在用卡尺吧,机床精刀地话,有刻度的吧。。。

刻度是有。假设加工1005MM长的一个槽子你说我这法行不,先用靠好基准面然后刻度盘归零,卷尺量出大概尺寸划线,然后开机进刀等快到画好刻度线的时候停止进给(刀具仍然旋转),去看刻度盘这时虽然不知道刻度盘转了多少圈,但是已经快接近尺寸了差也就几毫米,然后用手动根据刻度盘进给到数。不知此法可行否

网友:
我们都是打表来做,快到的时候停下再量下,打表,我这用改装的

游客

网友:
我们这的稍微改一点我都会觉得很欣慰的,又不能打退堂鼓我这天天看着这个老式龙门铣真是说不出的味呀!真想自己出钱给加一套磁栅了。哎!!

网友B:
加以套光栅尺不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事,还有什么疑惑可以找我,QQ184552225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厂用这个龙门铣干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粗加工,需要给精加工流量,精度一般不太重要
大件干之前一般得先划线,安线找正加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以套光栅尺不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事,还有什么疑惑可以找我,QQ184552225

这床子加光栅?? 加个球栅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刻度是有。假设加工1005MM长的一个槽子你说我这法行不,先用靠好基准面然后刻度盘归零,卷尺量出大概尺寸 ...

朋友,你的方法很好啊~~这机床如果操作得当的话,1米保证0.2mm公差是没问题的。
既然有怎么大的机床有1m左右的游标卡尺应该是么问题的,若真没有的话用卷尺粗测量,确定刻度圈数,在按刻度。这样加工精度高低在于机床传动的精度

游客

网友:
刻度盘有锁紧螺钉的,刻度盘归零锁紧就可以了,若没有可以自己做一个螺孔就行。
唯一担心的是我在机床旁观察工件加工情况没法去看刻度盘是否流畅走刀,有的机床的刻度盘只适合手动调节它才动自动走刀的时候刻度盘不动的。

网友:
我刚出来时干过这么大的,鉴于产品不同,越大的机床,一般来讲长度要求不是很高,不会以多少丝去计算,打表是必须的,吸在横梁上。
高度长度都基本靠划线来定位,1M以下的用钢尺没问题,测量用1M的游标卡尺。1m开外的,其他量具没试过,只用过卷尺。
注意要点:此类机床进给是无极调速,自己调电流试试,轻轻的。主轴是分挡组合(A,B,o相互组合好像是的),你可以在齿轮箱看见档位组合。
自动走刀不说了,就是一按钮的事。
注意几个小细节:横梁是否水平,如何矫调(要爬上面拆销子,因为上下运动是靠丝杆传动)
对刀,下刀,这个你得自己琢磨着,手轮摇,(观察下旁边也有主轴转速调级,什么时候用),还有加工时锁紧是必备,别忘了,不然会跑刀,我被骂过。
这么大机床,工件基准矫调时间占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工装做好,加工时,在工作台面上放百分表,打在工件上,加工时你会看见摆动,摆动偏离大了,你得自己注意。
我完成过工序:校调(上工件,架工装,打表,锁紧),刨键槽(要和后面洗的键槽配),铣键槽(这么大的都知道不是一次成型的),刷平面。
我就只能毛毛糙糙的讲几个了。
最后一个重点:注意行车起吊放落安全,工伤伤的是自己。

游客

网友(点评):
虽然简短,但是实用,感谢大神。另外,菜鸟想请教一下,如何调整横梁水平,如何调整横梁与工作台的垂直。年末机床检修,那是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多谢兄弟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