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齿轮上加工台阶

楼主(2012-06-14):
有一批M5的齿轮,齿轮长50mm,是先滚的齿,然后在齿轮的一端加工长15mm的台阶(就是把齿车去),用车床加工震动太大。请告诉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减少震动。   谢谢

网友:
铣床加分度盘可以吧,先把齿铣掉,剩下的再车

网友:
没怎么明白

网友:
就是上面所说的,铣掉断续的,再车

网友:
轴孔穿过水平轴夹紧加阻尼,卧铣

楼主:
谢谢LS各位。看来在车床是不好把齿车掉,震动太大

网友:
先粗铣再精车,好办法!如果光车,就把车刀前角磨成负的或者零°,刀尖R0.5,刀杆粗,慢转,慢进给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先铣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