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是怎么加工成的?

楼主(2012-06-14):
若干个眼,若干个丝孔?还有定位销子!

网友:
铣床  ,加工中心都可以。

网友A:
孔应该是配钻吧,看样子精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应该是配钻吧,看样子精度要求比较高

你说的对呀!哥们!

网友:
这不就是冲模模板吗 加工中心上九可以了 编号程,定位钻--钻孔-铰孔  大的要镗孔

网友:
精度高 上数控铣或者坐标镗 啊  找准坐标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网友:
钻摸可以做吗?

网友B:
模板, 线割和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板, 线割和加工中心

哥们,模板是啥呀?

游客

网友:
就是钻模,一个模板上面和你零件上孔数量、位置都一样,加工时盖在零件上,钻头先从模板导向孔通过再钻零件。钻模的空位置精度较高,一般没有加工中心的情况下用于钻床加工孔类零件。

网友:
加工中心点位 然后上摇臂钻就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复合模上的的上夹板  材质是SLD     精度不高     可以用   数洗打点  然后用摇臂钻加工就OK  了

网友:
加工中心比较好做

网友:
精度好的话,线切割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