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轮加工,请教

楼主(2012-06-14):
今天遇到一件麻烦事,就是在624轴承上经过200多度高温包胶。包胶后加工外园,要求跳动±0.02,用心棒加工,加工后出现进刀一头0.05-0.07跳动,一头好的。有的又能保证跳动。怎莫回事。哪位大侠能分析一下,或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芯棒穿哪里?轴承中间么?轴孔配合怎么样?还有就是有些轴承并不见得保证内外圆完全同心,毕竟是压入装配的,钢珠配合有一定间隙,这个问题也要考虑到。

网友:
熟料?跳动0.02?

网友:
不好保证吧

网友:
装卡定位各部间隙,顶尖用吗,顶尖精度。最后是刀具,包的是橡胶吗。是的话,刀要快,前角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棒穿哪里?轴承中间么?轴孔配合怎么样?还有就是有些轴承并不见得保证内外圆完全同心,毕竟是压入装配的 ...

以轴承内孔为基准穿心棒,心棒与孔间隙1丝。车一螺帽顶住塑料断面加工。我也认为滚珠间隙较大,有0.02-0.04左右。我觉得是否是因为滚珠间隙过大肇成的跳动,但现在已包好上万个,不加工又浪费,加工有不合格,不知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你所说自己发现钢珠之间有间隙那就麻烦了。同心度肯定难做好。因为内孔和外圆根本就没有基准,即使加工出来也是不好的。无奈的报废??找设计要求改变公差?

网友:
轴承质量不好,你再厉害也干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