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加工中心进行铝合金铰孔时,部分孔径失圆

楼主(2012-06-14):
使用加工中心进行铝合金铰孔时,出现了部分孔径失圆的情况。介绍下:

使用的是PCD材质的四刃精铰刀,铰孔余量约为单边15丝左右,加工参数应该没问题,因为同时加工了16个孔,只有1个孔失圆最为严重,圆柱度约为0.013mm,超差。不知是什么原因,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怎么见效。

网友:
既然其它15个孔没问题,那么你应该检查这个有问题的孔与其它孔有什么区别:壁厚是否薄?所在位置是否刚性不好?加工时听一听有无振刀?
你的刀具直径多大,转速和进给分别是多少?

另外,以后这种问题可以发到刀具版块。谢谢!

网友:
多大的孔,如果绞前不镗的话,钻孔前要中心钻先领过,
还有最好钻一个孔后,马上换刀绞,如果全部打好孔再绞,机床有重负定位有误差的,可能会失园
个人想象,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