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00毫米,厚20毫米圆盘上怎么车400*2的牙?

楼主(2012-06-14):
请问各位高手,直径400毫米,厚20毫米圆盘上怎么车400*2的牙啊?

网友A:
如果是圆环的话可以做芯轴很多穿一起车吧,如果是圆盘的话装卡是个问题。一般卡爪可以卡5mm,然后车剩下的部分,但是正估计不好找。

网友B:
做个工艺芯棒,或者焊接一个园柱。

网友C:
自己焊一个刀把。我看你是想说这个盘子太大了。400的直径你车不到。是不是啊

网友:
你是在说分割器吗??????????

楼主:
我是在6140床子上可以车,只是没有孔不好装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艺芯棒,或者焊接一个园柱。

焊一个圆柱是一个好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一个刀把。我看你是想说这个盘子太大了。400的直径你车不到。是不是啊

我是没有地方装加,工件是圆盘,中间没孔,要是夹400的话就没有办法车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环的话可以做芯轴很多穿一起车吧,如果是圆盘的话装卡是个问题。一般卡爪可以卡5mm,然后车剩下的部 ...

是个圆盘,就是装夹的问题,就是能夹5毫米,你能在它上面车牙啊?

网友:
把卡爪拆了,用顶板直接顶在卡盘上,小刀架向前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主要是装夹问题 在圆盘上焊铁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