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攻同一个孔两次,止规过了

楼主(2012-06-14):
      用手工丝锥攻M8-6H螺纹盲孔,(材料为LC9CGS1 Ⅰ类,铝,冷却液为煤油)先用一锥攻,由于一锥前面有引锥角度,
会少几扣螺纹而且还有余量;再用二锥把盲孔根部也攻上螺纹,同时加工到尺寸。
    现在问题是攻完一锥通规可以过,止规过不去;但是攻完二锥,通止规就一起过了。。。。
因为一锥加工完通止规都合格,只有根部没有攻上螺纹,所以想到把一锥前面的引锥角度磨平,但是奇怪的事来了,
仅仅把头磨平的一锥再一次攻同一个螺纹孔的时候,止规过了。
    个人认为:1.攻丝手法有问题
              2.把二锥的中径磨小,但是由于不知道具体参数,准备磨5把二锥,在实际尺寸上分别磨小0.02, 0.04,
                         0.06,0.08,0.10,实验哪个攻丝出来时合格的,再检验合格丝锥的尺寸,全部改制成这个尺寸,笨办法。。。。
请教各位大神分析问题出现在哪,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丝锥会不会由于角度等原因,攻同一个孔两次,会去掉两次余量?

网友:
买机工用的丝攻试一下  感觉好一点  要不你就用一攻攻一点丝出来 然后直接用二攻攻

网友(2012-09-10):
我感觉是手工的误差,您做的实验应该没有用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用机器来攻呢,只需要攻一次就可以了哦,效率会高很多,而且也不容易断丝锥的哦!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

网友:
由于丝锥晃动所致,建议要用浮动夹头。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看法,浮动。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头攻还可以,但二攻的话就差了。我厂的都是用进口的,效果蛮好的。建议OSG或者蓝帜的。

网友:
丝锥晃动所致

网友:
这问题我还真遇到过,呵呵。

原因是你的材料太软,二攻前进遇到阻力时,已经有丝的部位会受力,间隙就大了,手工攻丝确实工人的手法不易控制。

给你说个办法你试试:找个手艺好点的钳工师傅,用小油石把头攻、二攻的前刀面研一下就可以了,注意各刃的前刀面研的要均匀。

网友(点评):
10#的是个好方法。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而且两个丝锥的制造误差也能引起你的 止规通。你修磨中经也可以,但难度较大,建议去刀具制作公司定做丝锥或修磨。小批量产品的话,那就自己摸摸算了。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活最好买个气动攻丝机,比较便宜也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