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什么时候用G43 和G44?

楼主(2012-06-14):
高手指点下 加工中心什么时候用G43 什么时候用G44,

网友:
用的刀比對Z軸的刀長就G43,短就G44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一般格式是:G43 H01,就是调用1号刀补储存器离得数据进行长度正向补偿,H02就是2号里的,H03就是3号里得,G44就是负向补偿了,意思很明白啊,一个向正方向退一个刀具长度值,另一个向负方向进一个长度值,刀补的输入在面板按键(OFFSET SETTING)里面的补正里面进行输入。

网友:
一般G43用到的会比较多!自动换刀是自动补偿刀具长度数据!格式就是楼上大哥说的一样!但是小巨人的有一些机床是不用这个指令的的他直接调出来的事刀具所有数据!

网友:
我觉得一个足够了。

网友A:
刀多的G54-G59排不完的时候用

网友:
四楼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多的G54-G59排不完的时候用

刀具的多少和坐标系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