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麻花钻扩孔,震动比较厉害,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14):
一个直径65毫米,长150毫米的,棒料45号刚,,在车床上加工,,打一直径38.3毫米的通孔,,先用32毫米的钻打(就这一个钻合适的钻头,,)然后用38.3的钻扩孔,车床转速320转,250转,都震得很厉害,,100转还好,就是太慢,,而且扩出的孔,都大于38.3毫米,,有时候是38.5毫米,有时候是38.8毫米,,,,打中心孔,看尾坐还算正,,,请问是钻头没磨好吗???钻头顶角,,后角,前角都应该是什么角度???

网友A:
楼主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发到刀具版块。机械加工版块的版主别介意啊,呵呵。

既然是扩孔,我觉得跟钻尖角度关系不大吧;
扩孔的话,一般用平底钻比较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尤其是铝合金加工;
你这个单边3.2毫米的余量,为什么不用镗刀呢?

游客

网友:
看孔的深度 会震的 效率也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发到刀具版块。机械加工版块的版主别介意啊,呵呵。

既然是扩孔,我觉得跟钻尖 ...

孔有点深,,用内孔车刀,刀杆太长,刚性太差,

游客

网友:
可以两头接刀的,

网友:
钻头磨尖一点,

网友:
如果是钻头问题,看二切削刃排屑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振动很可能是钻头没磨好,可能是后角,也可能是顶角没磨好。从你讲的情况看,孔径比钻头大了那么多,那就是钻头没磨好。按你加工情况看,磨钻头水平不到位,要不就不会钻了孔再扩孔了,而是该直接钻出38.3的孔。

游客

网友:
那还可以,用表打一下机床尾座,可能是和主轴不同心,你说的打中心孔,看尾坐还算正,这点不够认真,建议测量一下,钻完孔以后,零件二端是否一致.
后来就是直接用38.3毫米的钻头钻了,钻好的直径是38.5毫米——38.6毫米,,大了20来到
同意!

网友:
底孔太小了  35至少 钻头磨成90度

网友:
底孔太小,扩孔的转头要磨得好一点,具体的可以参考一下车工手册之类的工具书。
切屑液不要忘记了。不然转速不能太高。

网友:
钻头没磨好吧,钻头要对称 双边出铁屑。

网友(点评):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后角小点
前刀面开槽像车刀一样
转速不要太高排出带状切屑
润滑冷却

网友:
钻头磨好后,卡盘上吸一个磁力表,转动卡盘,盘你的钻头2个切削刃  ,哪边高磨哪边 ,直到对称,刃别磨的太虚了,2个刃尖像磨外圆车刀似的倒个大角  能增加你的扩孔光洁度,要保尺寸 。扩孔是正确的选择 。大钻头直接钻孔一般比钻头直径会大十道以上,而且孔的表面比较差 ,三十多的钻头 二百多转就行 别再快了 会烧钻头 进给快点没关系

网友:
钻头会震动是你2根刃没磨一样高低,扩孔的话还是扩孔钻合适点,钻头打孔一般都会偏大,磨得好的钻头大0.2mm都很正常

网友:
建议用扩孔钻扩孔,震动应该是扩孔时产生的吗,拿钻头扩孔就那样,反正我扩孔时也震动。

网友:
你加工45钢的话是不是打150r,min,三百转有点高了,记得书上说的一般钻孔的vc是15m,min

网友:
把32孔扩到38,那38的钻头要磨好才行,而且效率也不太高,是不是应该先用15以内的小钻头引一下孔,再直接打38的

网友(点评):
哥们说的太对了,顶起,不知道楼主会不会看到

网友:
这么大余量还不如直接钻

网友:
32毫米的钻没磨好吧,打的孔不圆。

网友:
路过,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扩孔对钻头要求比较高  实际生产中感觉都是振动比较大 尤其是扩孔余量大的情况下  可以将钻头前端磨一段圆柱插入原来加工的孔中  振动情况将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
   这么大的孔   转速应该慢点 可能精度高点

网友:
用扩孔钻。

网友:
还是镗刀效果应该好些噶

网友:
合理的转速,合理的进给量,

网友(2013-02-20):
裕量别留太大。2mm就行。

网友:
为什么先用36的钻头打孔然后上镗刀呢?再说150也不算很长啊,明显是工艺错误。

网友:
我的经验是,你的底孔打的太大了,如果你用最终尺寸的三分之二做底孔,然后扩孔会比较稳定,所以你扩孔前底孔应该小于25毫米,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钻头太锋利了,后角太大,刀刃后面应该留一点能起到支撑的作用应该就不会震了

网友:
需要先达25到30的孔(看你车床承受力),再做根镗刀杆,于尾座配合镗孔。即快又好,必须的。

网友:
钻头没磨好啊  要磨尖点

网友:
跳的话基本就是钻头没磨好

网友(2013-03-23):
这个简单,用3条刃的放孔钻,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