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去除管口毛刺?

楼主(2012-06-15):
小弟单位是做管材的,管子材料为低碳钢。现在有一个品种的管子切口有毛刺,如图1所示。目前采用的是内孔钻磨,外部砂轮磨,费时费力,难见效益。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去除这些毛刺,让管口摸上去光滑即可,如图2所示。

网友A:
上自动倒角机,内圆角、外圆角、端面,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自动倒角机,内圆角、外圆角、端面,一次搞定。

你好,管子口径比较小,外径Φ6~Φ10,壁厚1mm。用自动倒角机,行的通不?

游客

网友:
你找供应商订做刀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管子口径比较小,外径Φ6~Φ10,壁厚1mm。用自动倒角机,行的通不?

没问题,但是你的管子一定要圆而且直

网友:
你的带螺旋的管子是做什么用的,螺旋线是后来又加工的吗

网友:
量大上自动的, 量小就别说了

楼主:
管子是缠绕做出来的,就是有个问题不直。会弯曲。量大的。

游客

网友:
上手动倒角机先倒个外圆角试试看;

网友:
用圆盘锯下料 基本上没什么毛头

网友:
可以在手电钻上夹倒角刀,可以定做内外倒角一起做的。或者是装在一个电机上,你用管子去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