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螺母丝攻易断(牙径M1.2),十二小时断三支!

楼主(2012-06-15):
名扬的自动车床.使用白色的丝攻和钨钢的丝攻,都易断.不知有没有好点的.谢谢

网友:
通孔盲孔?螺纹多深?

游客

网友:
透彻

网友:
楼主在哪里?现在钛螺母一支丝攻可以做到3000左右的产品,断到是很少,主要就是磨损。左钻用1.08或1.083,要看你攻牙后孔径的要求,方便的话请留联系方式。

网友(2014-03-18):
我这里有一款设备专做苹果6手机钛螺母产品的钻孔攻牙和倒角,不知你是否有兴趣了解,可以加我QQ,2488898773

网友:
请问你用的什么涂层

网友:
换高钴丝锥

网友:
可以用镀钛的丝锥,就是黄的那种,不过也要看你的切削参数,只有选择合理的进给速度,这个光有理论的东西还不够,要结合实际来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