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选定老板让我负责,求教大家

楼主(2012-06-15):
我厂有一个机加工的零件要进行加工工艺选定,然后大生产,老板要我负责。我水平有限,来求助各位朋友了。零件的材料是45号或a3都行,各尺寸间没有很高的同心度要求。图纸如下:

楼主:
设备有普通车床、数控车床、回轮六角车、钻床、自制的特种攻牙机

网友A:
选钢管,内外径,切断
压花
做个螺套工装
车一端螺纹
套上螺套工装
反向装夹
车另一端螺纹

大致上感觉是这样,有不对请各位大侠指出

还有,月产量呢??

楼主:
月产量要10000个

楼主:
车螺纹估计够呛,刀柄太小,牙又长,用常用的焊接刀估计螺纹会有颤纹的

游客

网友:
的确是个问题 这么长,螺距又大 肯定会震刀 而且排屑也是个问题。求楼下解

网友:
可以找个工艺工程师帮你做出工艺卡片。属于干私活那种,你看怎么样?

楼主:
这个好办,关键的是在现有设备的条件下怎么生产的问题!

楼主:
3楼大侠,你提出的工艺步骤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的,例如压花应最后做,避免了装夹时损伤工件

网友:
这个数控做 如何

网友B:
搓丝机啦

游客

网友:
内螺纹用搓丝机?

网友:
去浙江定一台自动车床几万元,10000个几天就完了

游客

网友:
什么自动车 细长螺纹 又是t型螺纹 怎么搞

楼主:
自动车床?什么自动车床,你能说详细点吗?我对你的思路很感兴趣,盼复,谢谢!

网友:
这个产品貌似我设计过于夹具.,

楼主:
能详细讲讲是什么用途的夹具吗?

网友:
这个工件是拉紧装置上的一个螺套。
图片应当是图纸的一部分,上面没有注明螺纹的旋向,但从螺纹的画法和对螺纹起点的要求看,两端螺纹的旋向不同。
使用很简单,两端各有杆件旋入,手握此件外园(滚花用来加强握持力)旋动,即可拉紧或放松杆件。
从设计角度而言,螺纹的长度长了些。螺杆螺母配合,旋合长度一般有螺纹直径的1倍就可以,最多1.5倍。再长的旋合长度,其实是无效的。不过图纸是别人给的,也只能按图施工。
现代高级的螺纹加工手段不少,文献、视频都有,但楼主未必能够使用。按楼主的条件,这内螺纹的加工,似乎还是用旋风切削合适一些。
前面六角车社友已经给楼主支招,请楼主好好研究采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指点!这是外单,量大时间短,如今情况是外行的老板已经签了意向书,正规合同很快签了,再退就不好了,只能想尽办法干了。旋风切削这工艺的的确确好,可是问过生产这个旋风头装置的厂家,都说旋风头做我这个内牙不行,因为内孔小,已超过旋风头最小适用值,很是无奈!!用普通常用的工艺做,到做好了连黄花菜都凉了。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搓丝机啦

汗 我看成外螺纹了 呵呵

网友:
把阴影部分画好。现在一眼看上去还不知道外牙还是内牙

网友:
淘宝搜素一下机械加工 定做 会很快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钢管,内外径,切断
压花
做个螺套工装

不用螺套,直接掉头装夹就行

网友(2012-08-01):
那个丝你们可以功下来不

网友:
以你现在的机型设备来看,加工成本非常高,建议发外加工!

楼主:
已在生产中,谢谢各位高手的建议!

网友:
问问998大侠吧,

网友:
说说咋做的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