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发黑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1.工件表面锈的非常严重,要不要处理后再去发黑?在发黑时是不是可以直接酸洗掉?
2.零件发黑后,尺寸有变化,是微米级的。是不是?
3.表面粗糙度对发黑质量没有影响.对不对?

网友:
1.要,可以。
2.不是,丝级别。
3.有,可以从1.6干到2.0。

游客

网友:
请问1.6和2.0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面粗糙度1.6,发黑后变成2.0?

网友:
表面锈的严重可以先预处理,再酸洗,发黑尺寸可以忽略(在酸洗时间短的情况下)

网友(2012-12-11):
2,是微米级别的吧。

网友:
发黑表面一般不用再配合的表面,所以其尺寸变化没有被关注,不过确实是很小的;如果酸洗的话还可能使得尺寸变小(对于轴类尺寸)。

网友:
1.工件表面锈的非常严重,要不要处理后再去发黑?在发黑时是不是可以直接酸洗掉?
2.零件发黑后,尺寸有变化,是微米级的。是不是?
3.表面粗糙度对发黑质量没有影响.对不对?
答1。工件的锈可以用酸洗掉,但可能会影响尺寸,因为要在酸中泡很长时间。
    2.发黑对工件尺寸没有影响(条件:工件没有生锈,酸浓度不是太高)
    3.没有影响,只要表面洗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