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分割器凸轮分度器,请教

楼主(2012-06-15):
想选用的分割器类型是要图片中的结构的,
因为凸轮分度机构的种类太多。特来请教图片中的是不是都叫凸缘型的凸轮机构啊?这种机构做出来的分割器是什么型号的?
这样的分割器应该是有限位自锁功能吧?

网友:
在刀库上见过,应该有限位自锁

楼主:
再上一个型号说明,咨询淘宝的商家说所有的凸轮分度器都可以自锁的,不知真假,看着那些心型的结构好像不是很好锁啊!

网友(2013-04-26):
有分割器技术方面的需求,请联系我18862347597 qq362146004

网友(2013-08-26):
第一种是筒型分割器。目前了解的比较少。第二种是可以作成凸缘型的。有DS和DF型,是基本的型号,用的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