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怎么意思?

楼主(2012-06-15):
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0.5代表什么?

网友:
和阀门有关的吧。你查查单向节流阀。

网友:
这是气动符号,不可调单向节流阀。多一个箭头才是可调的。

网友:
单向节流,图示不很规范,

表示节流板的孔径为0.5 ,一般是可更换节流板,装在一个阀套里面,有多种规格,可以按需求更换

游客

网友:
单向节流阀,节流阀,调速阀,他们的目的不都是调速的么,请问有什么根本区别?主要应用在哪些场合?
一个方向有节流,另外一个没有,这要看系统设计,只说这一个图例没有意义,我用在实验机上,加载要控制速度,有节流,返回要快,就没有节流,为调速,设计有一套节流板,
我初学液压,不明白在进、回油路上都装有这个东西,而且节流板孔径不一样,请问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
看来专业人士还满多的。

网友:
右边是个单向阀,左边的不是节流阀,少个斜箭头

游客

网友:
固定孔径的,不可调节,

网友:
单向节流阀!0.5是节流阀的通经